a1278 820-2936-a点位图

楼主(2017-07-16):
a1278  820-2936-a点位图  a1278  820-2936-a点位图

_APPLE A1278 820-2936-A.rar

网友(2020-01-11):
今天修到一台苹果A1278笔记本,板号:820-2936,故障为插电自动上电,风扇转一下停转一下停,掉电重启,在论坛上找到是通病,是ISL6259的电流检测端R7051 R7052开路所致,于是查看发现R7052 零欧电阻增大为28欧,更换一个零欧电阻,插电一路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