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00L 加电不显示之维修

楼主(2017-07-16):
华硕K00L 加电不显示之维修
今天接到一台平板,K00L 接电源测试发现,电流0.1-0.2-0.4-1.1几应该是开机了,测试电源管理芯片RC5T619 各路电压都有3.3V 1.4V 0.98V 3.5 V

充电也正常,测屏接口发现,接口供电3.3v 没有 摸索着查找来源,接口旁电容有3.3v,走线到接口处都不通 ,懒的找图纸,反查 屏线 连接 屏 供电,很直观 直接飞线,上电开机华硕LOGO出现,此平板修复完毕。
备注:此平板不插电池,不触发。也就是说电池坏了不开机。OVER

网友:
平板和手机都是这样啊  如果电池坏了 一般都不开机的  接了USB供电也一样

网友:
有没有人遇到过啊    。。。。。。。。。。。。。。。。。。。

网友:
也就是说,这板子的电池还是参与开机触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