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40掉电bios

楼主(2017-07-16):
e540掉电bios 风扇不转 刷8m就行

E540 8M.zip

网友:
有没有人试过这个BIOS行不行有没有人试过这个BIOS行不行

网友(2017-08-21):
风扇狂转 30秒左右准时掉电重启有没有遇到的啊 BIOS已刷好多版本 无解

网友:
谁发给我个bIOS我这机器就是掉电 风扇转 刷了一个bios不行

网友:
下载完刷了,解决了机器掉电问题  谢谢

网友(2018-01-18):
你的是能亮机 掉电么 还是根本就不亮

网友(2018-07-12):
我这接到一台,之前是加电无显,把显卡供电断开就能亮了,但是亮机后30简秒左右就掉电,写了好几个版本的BIOS都没有用。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2020-09-23):
可以亮机,但正常是掉电

网友(2025-02-18):
遇到一台 不开机  实验下

网友:
不上电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