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有图片、板号求创维32E61HR程序

楼主(2017-07-16):
接一同行机器创维32E61HR开关机正常,有开机声音,灰屏,所以大概判断程序损坏,拍有图片:

网友:
先检查逻辑板电压看看,不像程序问题,这个程序太大了http://pan.baidu.com/share/link? ... 3&uk=3121243193  密码: e3e8

网友:
多谢,这个BIOS我用编程器读出来是2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