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amd芯片组暗屏通病

楼主(2017-07-16):
HP G4 板号DAOR23MB6D0 暗屏通病已经秒杀3台了同一位置U38虚焊排线接口下面大芯片

网友:
这款机器还没修到这种故障,下次遇到会留意了,随便验证下楼主的结论,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A:
已经加分 , 分少点,为什么加焊就可以呢,难道是散热器的热辐射造成芯片反复过热?就虚焊了么?对于这样的故障检查起来真的很费时间 ,感谢你的经验分享!!!

网友:
已加分   多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下次遇到就快多了

网友:
学习了,芯片虚焊很少遇到

网友:
一目概括完  即在心里  碰到同类问题  可以先参考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

网友:
这个没遇见过呢,暗屏一般都修背光电路

网友:
通病必须加分,做维修的时间都紧张

网友:
还真没有碰到               过这种故障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还以为是显卡虚焊呢

网友:
这种问题还没修到过啊

网友:
楼主是看出来的还是量出来的啊。。。还是不小心手按到就亮,松开就暗屏啊。。。。。讨教下思路

网友:
没遇到过呢  但是遇到过屏线松的 造成花屏的  重新插拔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这个机器,北桥问题挺多,暗屏的一般都是改线了。以后遇到了试一下,加分了

网友:
这是通病   必须秒杀

网友:
这个机器      北桥问题挺多

网友:
这款机器特别多,下次能节约点时间了。

网友:
收藏起来,下次咱遇到了也可以来次秒杀。。。

网友:
修了那么多HP还没遇过这个暗屏的,呵呵,下次遇到可以留意下了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  已经记下了 下次遇到了看看

网友:
通病还是比较好修的吗,机子啥问题都有啊

网友:
通病就是好,直接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加分 , 分少点,为什么加焊就可以呢,难道是散热器的热辐射造成芯片反复过热?就虚焊了么?对于这样的 ...

没修过这机器,但这个芯片应该是LVDS信号转换的,应该有些发热量或是工作力度比较大

网友:
LVDS转换芯片啊?? ????。。。。。。。。。。。

网友:
这个确实 是通病。我也修到过。。

网友:
通病分享应该加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