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50P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7-07-16):
联想Y550P板号LA-5371P开机无显示,能听见开机LOGO声音,屏幕也无任何反应,能关机,外接也不显。先是刷了BIOS不行,更换新的显卡还是一样,显卡各项电压都正常,看来又是亏本的生意了。

网友:
联想有的机器外接是不显的,能听到开机的声音,显卡问题不大,测屏接口条件。

网友:
原因查明,主板变形断线往下压就可以显示,只能放弃了

网友:
这种是双显卡的机器码???????

网友:
订了个主板更换故障依旧,更换CPU故障排除。问题是换板之前已经更换过CPU测试了的。

网友:
之前板子不显示会不会是背光和屏供电没有啊,能不能飞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