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p 前置拍照黑屏 阻值正常 小修

楼主(2017-07-16):
今天接台6p前置拍照黑屏,测量座子阻值都有,电压也有,一般都是底下那排电感容易虚焊引起的,去掉短接即可

网友A:
没想到上传的照片那么模糊,凑合看

网友:
学习学习了,下次有碰到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想到上传的照片那么模糊,凑合看

应该是短接电感而不是电阻吧·!

网友:
图片太小,看不太清。具体短哪里的,楼主也没说清楚。。

网友:
前来虚心学习,向各位大神学习各种经验。请多多指教。

网友:
这应该也是一个小经验了吧,很多电感也是量着是直通,电压也有,应该是没电流过来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直接短接会不会有隐患的,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B:
求助苹果6后置摄像头拍照模糊,二维码都扫描不了,更换摄影头后也无效,闹钟也失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助苹果6后置摄像头拍照模糊,二维码都扫描不了,更换摄影头后也无效,闹钟也失灵

查一下对焦的供电那路有没有问题,FOCUS吧。

网友:
修手机的大神越来越多了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捡死鱼吗,我怎么没有碰到这样的机器

网友:
电脑修不下去了 打算带着修手机    楼主有资料推荐吗

网友:
学习了,下次碰到了可以直接测量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