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4 EN低电平 怎么修

楼主(2017-07-16):
内存电压管理AC
内存EN           断开Q80   EN为高电平         Q80  与Q101 更换过        哪里出的问题导致EN被拉成低电平的,求解
CPU 脚座

DDR_VTT_CTRL 从CPU脚座发出

网友:
对地短路不?不好修吧,这么新的机器

网友:
打对地址。。还有看看上拉正常不正常。

网友:
板号你也不提供。说个毛线

网友:
说明这个信号没发出来呗。你试试换个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