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一体机 A1311 不显示报警维修

楼主(2017-07-16):
电脑故障通电不显示,报警3短3长3短  换了内存也一样,拆机,主板板号:820-3126-A  开始以为显卡坏,加焊还不行,想买块显卡换上,想想还是先软后硬,在淘宝了一个BIOS刷上,就OK ,走了弯路浪费时间,附上BIOS,遇到这样的故障大家先刷BIOS

APPEL a1311BIOS.zip

网友:
一体机也有BiOS问题,BIOS问题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同款  遇见 开机风扇狂转    不显示  刷BIOS  OK

网友:
苹果一体机修的少,不过谢谢楼主分享,收藏了先。

网友:
3短3长3短 这种都先刷个bios   资料应该准确 加分了

网友:
苹果的bios坏的还真不多

网友:
不错,有事BIOS,现在的机器BIOS就容易坏啊

网友:
现在的电脑BIOS就是爱坏,前几天跟朋友聊天我还说我要是电脑公司的老板我也不学维修 就学刷BIOS   刷不好送修 一年能省不少

网友:
我遇到这种不确定故障的情况,一般是先刷bios, 不行再动硬件,不然万一弄巧成拙,多的事情都出来了

网友:
3短3长3短 这种都先刷个bios   资料应该准确

网友:
谢谢楼主分析故障 学习了 以后遇到我也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