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 7代换屏注意事项

楼主(2017-07-16):
苹果从6S开始,屏幕和边框之间开始贴防水胶。如果一次没拆过的屏幕,拉力相当大。有些朋友喜欢加热。但是随之而来的风险是,加热会导致屏幕局部泛黄。这种泛黄不是偏光或者背光的,是屏幕本体的。所以我的建议是,这种带防水胶的屏尽量冷拆。

网友A:
大神能具体说下冷拆是如何操作的吗?

网友B:
我一般折6s 这样带边胶的屏,是采用镊子从 底部螺丝孔进入 顶起屏一点点,。然后使用 手术刀从 home键 左下部 屏幕最薄处插入,轻轻撬起来一点缝隙,然后吧把薄塑料开屏片插入,然后使用这塑料片割胶。。。

网友:
冷拆如何操作咧

网友:
加热就行了,不过加热不能太久,每次10多秒,温度不要太高就行了,慢慢拆,不能急

网友C:
拆开底部螺丝,直接用指甲划开,划不动的话的,那个飞鹰刀片直接插进去,很好开的

网友:
拆开底部螺丝,都是直接用指甲划开的

网友D:
那么问题来了,冷拆拆坏屏幕的风险是不是大大的增加了

网友:
无比师傅,何为冷拆?

网友:
加热,,用加热台加热,开个70-80度,没问题的。风枪温度低点也没事。总之不能死吹,老盯着一个地方吹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能具体说下冷拆是如何操作的吗?

冷拆,费指甲。我一般尾插左边,要么风枪吹一下,看客户的壳,如果已经摔有花了。那就手术刀直接上。如果外壳很完美,那就拿吸盘吸一下。开个小缝。接下来把名片插一张进去,划一圈,然后用指甲慢慢分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折6s 这样带边胶的屏,是采用镊子从 底部螺丝孔进入 顶起屏一点点,。然后使用 手术刀从 home键 左下 ...

这个办法也挺好。。就是打胶的有点不太好顶。。有时5S的我会这么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开底部螺丝,直接用指甲划开,划不动的话的,那个飞鹰刀片直接插进去,很好开的

就是有点费指甲。每天都拆的话估计不用剪指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么问题来了,冷拆拆坏屏幕的风险是不是大大的增加了

没风险。不管冷拆还是热拆,基本可以算是没风险吧。拆个屏都有风险的话,那只能说手工太次了。。放心大胆,没那么容易坏的。。只是大家注意一下别死干。那样肯定死啊。。凭感觉吧,一般都 没事的。

网友E:
没有注意到 感谢楼主分享   之前拆过 一个7代 加热很久也很难拆 废指甲不怕就是疼

网友:
可以。。。涨知识了。。。。。。。。。。。。。。。

网友F:
冷拆会不会容易搞碎,就怕一个不小心就搞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注意到 感谢楼主分享   之前拆过 一个7代 加热很久也很难拆 废指甲不怕就是疼

是啊。先是费指甲,过一会就疼了。修手机指甲要省着点用,我的地方必须要指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冷拆会不会容易搞碎,就怕一个不小心就搞裂了

苹果的屏还好的,蛮软的。不易坏。

网友:
维修小白过来学习大神经验,多谢!

网友:
这种的经验分享可以有,楼主有心了,加分鼓励。

网友:
还真没尝试过冷拆 下次有机器了我也试试

网友:
我都是直接上刀片干 开然后指甲开

网友:
我一般用指甲顶起空间.用超薄撬片划开黑胶.

网友:
拆屏不容易有时候就搞坏了。。。

网友:
维修小白感谢大神提醒。。。学习了

网友:
还以为是拆Home键的嘞 7带Home键容易死

网友:
7代的Home键是我的硬伤,感觉特别不好弄

网友:
昨天刚拆一个6sp,成色很好,没敢用刀片直接划开,还是加热了一会,看来以后要注意了;不加热确实费指甲:bukaixin:

网友:
哈哈 无边老大 搞多久 手机了

网友:
常识,不然维修的人不会留指甲

网友:
6s拆机的时候千万记得关机扣屏,自己有过教训。

网友:
指甲很疼啊,不知道为什么,什么卡片都不如指甲,但是指甲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