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z380开机反复掉电黑屏 板号DAOLZ1MB6E0 REV E

楼主(2017-07-16):
昨天接一学生用的联想Z380 故障是按开机键 反复掉电,黑屏 间隔2-3秒

拆机掏出主板 上电源 电流到0.6a就掉 下载图纸看了下
35v正常 触发后 内存电压正常   集显电压无

测试ec 8518的输出 s3 有
刚好又来2台dell 15-的机器不触发,开壳发现就是触发开关按键的帽子掉  直接粘一个小点  搞定

看看已经到下班时间了 ,保安要清场锁门了,z380第2天修了

今天上班就开始全版检查 每天发现短路 就是集显电压不出 还掉电看了看时序图

那就刷刷了
先刷ec的  下载了1个 不行  在下 可以了 不掉了  依然黑屏
1连下了3个 最后的这个  连同pch的bios一起刷了
ok 亮屏
其实就是bios数据出错  奇怪的是ec和pch都出错 少见的
把下载bios的地址分享出来,看官们就不用一个一个的试验了
一个合成me的bios 压缩包里面 pch的文件加个bin的后缀就行

图片就没有了 客户急得鬼吹火 没时间拍

网友A:
不是同时坏了  只是有的机器刷bios就是要一起刷 单刷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同时坏了  只是有的机器刷bios就是要一起刷 单刷不行

好的  明白了  谢谢指导,难怪只刷ec的不行 后来刷了几次pch的 还是不行  最后2个一起刷了3个不同bios 才好,唉 ,前后刷了不下10次呢,真怕把芯片搞坏,华邦的还真耐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的  明白了  谢谢指导,难怪只刷ec的不行 后来刷了几次pch的 还是不行  最后2个一起刷了3个不同bios 才 ...

bios芯片没那么容易刷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os芯片没那么容易刷坏的

就是怕反复加热会挂掉,一般为了防止bios芯片焊接不牢靠美观,都要烙铁焊完后再热风补焊一次,焊脚美观无毛刺,再洗板水仔细清洗,不仔细看不好发现芯片焊接过,以前在电子厂干过半年的焊接工,有点强迫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怕反复加热会挂掉,一般为了防止bios芯片焊接不牢靠美观,都要烙铁焊完后再热风补焊一次,焊脚美观无 ...

我都是风枪吹上去   在烙铁补焊一下就好了  你这强迫症  很严重啊  亲

网友:
掏出主板?有意思

网友:
还好解决了 BIOS 一般有EC程序的 最好一起刷  这样好点  两个BIOS 坏的也有  再刷的时候记得备份一下原机的

网友:
楼主,你又捡一条死鱼,厉害哦,钱这么快就到手了

网友:
经验多了就是修的比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