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400不开机,有待机电压没3V5V

楼主(2017-07-16):
这个机器是不是按了开关,开机以后才有3V5V啊

网友:
看下 3V 5V 开启信号。就能基本分的出是什么时候出来

网友:
有图纸的话看下图纸,有些会有表格说明3V5V在适配器,电池模式下是否开启,没有的话就先量下开关电压,待机线性35v,PWM开启脚电压。没图纸的话找待机芯片数据手册好好看一看

网友:
暂时还没遇到这个机型,等遇到了再讨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