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C282与ALC283可以代换

楼主(2017-07-16):
型号:三星270E5K
版号:BA41-02455A

接机故障是上电0.1几,量5V短路,用烧鸡大法发现声卡附近有个电容短路,换之就好了
进系统发现认不上声卡,声卡型号是ALC282....找了没有....就用ALC283试试.... 果然可以代换

附:点位图+软件++BIOS 打包

网友:
声卡代换  不是那么严格    型号不是差的太离谱的都可以试着代换

网友:
这机器    怎么 也是板载内存,现在板载内存 越来越普遍了,应用

网友:
你这个型号很接近一般都可以带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