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1之LED暗屏更换背光LED灯条维修

楼主(2017-07-16):
同行送修一台华硕F81 说是屏不亮,外接可以亮,让他放店里,忙完手里的活后,开机看了一下,原来是暗屏,很老的本子了,拆开B壳后一看还是个LED的屏,量了一下屏接口35脚36脚都有3.3V,40脚也有19V,看来是升压芯片坏了,找了一下破屏,找到一块芯片一样的屏,由于在屏上,芯片不好换,就直接剪下破屏的升压部分,飞了3跟过去 ,上电,故障还是一样,。。。。。。。。。。。。。看来是是灯条坏了,单独换灯条不好换,只好把破屏的背光和灯条部分一起换了 ,以前都是拆显示器的屏,第一次拆笔记本的屏,还比较好拆,换好后上机亮屏 ,维修结束,下班前写这个贴子,觉得有用的加点分吧

网友A:
我也干过这种情况  不过我是直接先给客户换屏  换下来的再修

网友:
移花接木的手法,楼主学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干过这种情况  不过我是直接先给客户换屏  换下来的再修

这样不好 换就是换 修就是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干过这种情况  不过我是直接先给客户换屏  换下来的再修

我叫同行跟客户沟通换屏了,客户觉得老机器换屏划不来,只好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不好 换就是换 修就是修

我觉得你没理解句容的意思,他是叫客户换屏,然后留下客户的屏再修好,这很OK,没什么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不好 换就是换 修就是修

你不知道  在客户那里   换和修  只要能弄好 都叫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你没理解句容的意思,他是叫客户换屏,然后留下客户的屏再修好,这很OK,没什么不好的

我觉得客户那里   换或者修 只要整好了  都叫修

网友D:
这是移花接木,手法不错,关键是信号接的脚位不好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移花接木,手法不错,关键是信号接的脚位不好找吧!

这个很好找的,板上一般都有标注的

网友E:
楼主,是接供电 ,开启,地么 ,那供电接几V,接哪里 呢,开启接哪里,能不能不吝赐教下

网友:
楼主经验很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接供电 ,开启,地么 ,那供电接几V,接哪里 呢,开启接哪里,能不能不吝赐教下

嗯,接三根线就可以了,供电和开启原来板上都有标注啊,线直接飞过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