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开机掉电无CPU电压维修

楼主(2017-07-16):
机器是商家送修的,送来时上电到0.4就掉了。给送修人说主板坏了大体报了价留机检修。人走后拆机主板打了所有电感对地无短路。上电触发后除CPU电压无所有都正常,二级3  5   1.8也都出了、回到CPU供电这块接着查。供电芯片是ISL6266A,先测试工作条件吧。供电都有,但44角的VR_ON没有电压,此信号来自EC,测试EC28脚后。确认是EC没发出来,两种可能一是EC坏或BIOS错误引起脚位配制出错。还有一种是开出来的电压PG出错。先刷以个以前备份的BIOS看在说吧。刷还结果还是一样。那就查PG吧。3、5V的正常产生..1.8  1.05和显卡的电压都是用的TPS51117产生的,结果三路的第6脚PG都没有,问题应该就在这里了吧,经查图纸发现只有1。05V的PU3602有一个PG上拉电阻PR3606,测试电阻两端发现有进无出。果断取掉电阻放一堆锡上去。上电触发电流1.35上面亮机了。还是从料板上找了个10K的电阻装上,装机装系统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A:
上拉电阻 最好不好要连  判断故障的时候也不要

网友:
直连有可能电流过大烧其他大的集成电路。。。还是真的要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拉电阻 最好不好要连  判断故障的时候也不要

所以只联上去测试了一下就找电阻来装上了。

网友:
上拉的以后不要直连,不然以后给自己找事做。本来简单的问题,后来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