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 采用UP6203 cpu供电过低或无输出的请注意!

楼主(2017-07-16):
今天修了三张昂达H61,全部都是CPU供电过低,示波器测有波形,电压为0。53左右,不跑码,本板采用UP6203 ,1504和UP1813,测供电,EN都正常,输出就是0。5V左右,换了几个UP6203都一样,1504控制的集显供电1.0V左右正常,可以排队除,可能UP6203或者UP1813坏,由于没有UP1813总是找不到资料。下午终于在英文网站找到该IC资料,六脚和七脚l基准输出是控制后级IC的控制信号。查六脚输出1。2V左右,七脚输出只有0。8V,经过一个电阻到UP6203 6脚,查UP6203六脚只有0.35,感觉不对,于是查UP6203资料,

翻译一下为:这是外部参考电压输入引脚,如果外部参考电压是不可用的,此引脚连接到vcc5内部0.6V基准,既然为0。6V基准,现在为0。3V肯定不对,把UP1813六脚和七脚连在一起,输也为0。8V左右,上电CPU供电输出为1。2v立马开机,此板为UP1813 七脚输出有问题,UP1813坏!!

网友:
台板  一般没芯片换的  直接不修   买芯片不划算

网友:
台式机遇到芯片问题最无语,收不起价。

网友:
H61本来就没那么好弄的,IC也不好找,价钱也收不高,没意思直接不修

网友:
一般换芯片的直接叫顾客换主板了,快递费都要10元,划不来

网友:
还经常都是换了芯片还不好的  钱搭进去还没回来 打水漂

网友:
同行的板换芯片就不值得了。。。

网友(2017-10-14):
厉害!!  理论真扎实啊!!!!

网友:
请问一下,映泰H61MLV2,CPU供电芯片为ISL6363,输出的CPU供电为1.09V,正常吗???

网友:
暂时还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可能这是昂达批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