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最近运气不好.碰到三台坏CPU的机器了.都是up1589q惹的祸

楼主(2017-07-16):
         最近运气不好.碰到三台坏CPU的机器了.都是up1589q惹的祸.3V短路.换CPU又价太高风险也高.换板客户又不同意.只能退机了

网友A:
像这种单U的板子   待机3V短路的  基本就不用修了

网友:
X450CC也是容易烧CPU,华硕的机器质量垃圾

网友:
确认u故障  还可以考虑交换  这种板子换u 不好报价

网友:
其实好多都是桥模块块了 ,CPU好的也没用。没办法咯,现在都是一体U

网友:
碰到过dell的,3v短路, 查到就是cpu挂 , 3台机器只有一个愿意换板的,6代i7,找合适的主板就花了20几天。  其他2个都觉得价高 退机了

网友:
哎 以后都是单CPU的机器多估计 修板都没有什么意思了 基本都得换板子

网友:
像这种单CPU换CPU也贵,换板也贵,以后那有活路

网友:
华硕这机器就这样,又是CPU又是板载内存,很麻烦的

网友:
联想E40-70碰到几次3V短路导致烧CPU的

网友:
现在单U主板,只要进水,3.3V短路的基本CPU就挂,交换价格又高,难搞呀

网友:
这机器过保了吗 ?  过保时间不长找张票去套保啊   叫客户等上7天   你赚大了!

网友:
维修越来越不好做了,价格高了客户不同意更换

网友:
换U风险太大,不大想去冒这个险。。。除非板子上千块钱,报价上去才愿拼一下。。

网友:
板载的CPU就是坑,修到好多都是CPU烧掉的。换板又太贵。好多都是白搭时间进去,结果一分挣不到

网友:
最烦那种  短路 烧到cpu的!!!哎哎!

网友:
烧CPU的也遇见不少。 DELL ASUS 的,现在遇见短路的就怕CPU挂了

网友:
华硕的待机芯片很容易坏。桥也容易坏

网友:
也碰到1589Q 把CPU给烧了,修不了的时候客户就不觉得维修费贵 了。哈哈哈,换板吓死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单U的板子   待机3V短路的  基本就不用修了

退机处理有5台以上,都是CPU烧的。唉,换CPU我愿换板,成本和风险太高

网友:
华硕的板子就是垃圾 只能这样说 很无奈 板子又贵

网友:
这种板载U极易坏,一旦坏U就放弃维修

网友:
进水的机器问题老多了  闹心修的

网友:
这种板子CPU坏的多

网友:
这种VM系列的还可以做主板交换啊,成本低,这种低端华硕问题是多点,这机子我卖就知道不是很好

网友:
板载CPU坏了一般不修,费用高风险大,直接换板

网友:
板载cpu,只要3v5v短路,基本cpu挂了,没得休,客户不愿意,咱们也不愿意,风险大

网友:
为了轻薄,机器的设计都是高度集成,一但坏了,修理费用差不多可以换一台机了,也难怪客户不修

网友:
前天修一台也是短路 修好后 用一天 又短  到现在还是没有修好

网友:
这种板子是华硕的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退机处理有5台以上,都是CPU烧的。唉,换CPU我愿换板,成本和风险太高

我也退了好几台了   所以现在板载U  待机3V短路的  我都不接了  浪费时间

网友:
这都是高手进阶篇    太复杂 操作难度大

网友:
以后一体U的主板不知道还能修什么。

网友:
碰到集成CPU桥的,没有办法,还有LENOVO X1 就是的,CPU加热一下用几天,几天后又坏了,又不能换,换板又贵。只有静静地等等客户把坏机器拿来卖给我,再拆配件卖。还能挣点钱。

网友:
感觉板载u特别脆,很容易坏

网友:
板载的原件是不是都容易损坏呀。。。。

网友:
也遇见过,客户也是觉得贵............

网友:
还没有修的这类机型,但是一体U越来越多,笔记本维修越来越不好做了。

网友:
我也碰到了

网友:
这些一体的真麻烦,换又不敢换,风险太大

网友:
华硕的机子现在这么烂 吗,我想不只是华硕吧!其它板载CPU的都是这个样儿!

网友:
ASUS 会烧U的特别多 比别的频率高多了

网友:
我最近碰到2台这种机器。。

网友:
u坏了一般都交换主板了 换u成本大

网友:
我昨天一个联想也是3V短 CPU短

网友:
今天我也接两台CPU直接挂了,都是把桥给烧了

网友:
这种机器 CPU坏的多的1B 而且 换上不见得好

网友:
运气差啊,这是维修人员的大难题。这种情况,一分钱都搞不到

网友:
像这种单CPU换CPU也贵,换板也贵

网友:
现在的机器不好弄,CPU坏直接都退了的多。

网友:
都是三代的cpu吗!!!!坏太多了!

网友:
BGA封装的U ,坏的很多无解,桥模块坏的话也等于报废了。没意思,这么做维修,哎

网友:
遇到过了。这重问题直接不需要修 的,。直接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