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70掉电

楼主(2017-07-16):
今天接了太v470 大短路乌龟管穿了  cpu测试好的给客户报价 换了管子以后用一段时间掉电 电容都换过了 求大神

网友:
应该还是u供电的问题 上下管5911都换掉 也许就好了

网友:
把控制芯片也换掉

网友:
换上下管.控制芯片也换掉.也许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没焊好,改普通管上去看看,换个cpu看看,cpu坏了也会这样不稳定

网友A:
上管短路,cpu危险。还有电容,一般也会挂掉,掉电可以先换电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管短路,cpu危险。还有电容,一般也会挂掉,掉电可以先换电容试试。

思路是对的 , 上官击穿,不光cpu ,芯片,还有电容容易受到冲击软击穿或者漏电,细节往往决定成败,

网友:
看看是不是乌龟壳出现了问题

网友:
多换几个原件试试,也许会好的换的件不一定质量好

网友:
这机子好多这个问题,通病。MOS管都换掉试试

网友:
楼主,你要考虑一下你的CPU是不是也不好,有些是CPU坏了但是能亮,却进不了系统,会蓝屏会掉电哦,你看一下

网友:
你检查一下乌龟壳的温度是不是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