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海尔t68 能进系统,过一会就掉电

楼主(2017-07-16):
故障:海尔t68 能进系统,过一会就掉电 。当时以为是631显卡,换了还是一样. .后来只有把板子拆下点起来摸摸哪儿发烫异常。真的给我发现到了,有一个电容异常烫,取下后就正常了.

网友:
又是贴片电容,不管什么机上都有出现这样的例子

网友:
短路了么?奇怪,短路了应该不会亮机吧

网友:
此电容在短路与不短路之间徘徊不定。

网友:
图是不是挂了  看不见呐

网友:
还没有完全短路,就是漏电电流大,电容的特性就是这样的,2天前,工地施工把电缆搞坏了,应该是把中性线也就是零线搞断了,380直接进设备间,结果把电台的播出设备烧了一堆。发射机也没有逃过一劫。测量电容容量正常 ,但上点就炸整流桥,其实电容内部已经软击穿,一般电容表测不到,有电桥的话,就可以测到

网友:
呃呃 原来是这个样子 这个电容不良呀

网友:
你看CPU有问题没,先换个CPU试试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