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X279 掉电~~!!

楼主(2017-07-16):
一台华硕MX279   开始故障是开机能看到LOGO,然后马上就掉电了。掉得一点点电流都没有(正常应该还是有0.0几V电压吧)刷过MCU故是一样的故障。附上MCU供迅友们分享。

网友A:
是显示器?  电容先换一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显示器?  电容先换一遍

是的呢,版主
我就是想先把几个电容全换一遍
居然用的两个100V 33UF和一个25V  220UF
只有淘宝买了换上再试试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呢,版主
我就是想先把几个电容全换一遍
居然用的两个100V 33UF和一个25V  220UF

25v 电容也要买啊    没有料板吗

网友:
亮一下就掉么?会不会是没接受到vga信号呢?

网友C:
换25v的就可以了,100V没有鼓包一般没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5v 电容也要买啊    没有料板吗

料板到是多,25V 470UF的太多了。
我有洁癖,耐压容量长度直径我都要用一样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25v的就可以了,100V没有鼓包一般没事。

只要一掉电,100V的电容从80V一直就掉到0V(表测过)
管他的,不值钱的东西,顺路一起买了换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料板到是多,25V 470UF的太多了。
我有洁癖,耐压容量长度直径我都要用一样的、呵呵

你这不是洁癖  是强迫症

网友D:
拆掉触摸板你有小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洁癖  是强迫症

呵呵,就是就是,没办法,啥子都要求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掉触摸板你有小惊喜

拆掉摸摸板了,还是一样的,亮一下就灭,只有等电容到了换上再试试,不行就只有换电源板了

网友:
是不是开关板有问题啊,或者板子有短路。

网友E:
掉电后待机的几个电压还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掉电后待机的几个电压还在吧

掉电后,开关灯都灭掉了。
待机电压没图纸,不知从何查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