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主板

楼主(2017-07-16):
今天修到一块联想G31T-LM2 V1.0主板    开机风扇狂转    刷过biss    CPU不发热   CPU有电压12V    求问哪的问题    又遇到的亲吗?

网友A:
你看下时钟,复位信号正常了吗,

网友B:
cpu不发热   cpu供电产生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pu不发热   cpu供电产生了吗

CPU供电12V有   工作电压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时钟,复位信号正常了吗,

诊断卡测好像是正常    没有量   过会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供电12V有   工作电压没有。。。。。。。。。。。。。。。。。。。。。。。。

12v肯定有啊    chu的主供电没产生

网友:
看cpu的芯片的工作条件满足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