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不显求助

楼主(2017-07-16):
一台6s不显示,插电脑爱斯有提示解锁设备
换屏还是无显示
检测座子组织,无5.7v 无负5.7v
5.7v路线短路,负5.7v阻值异常
用松香熏了显示供电IC加电开机松香直接容了
拆了ic后5.7v依然短路,把边上的滤波电动都干掉了,之后无短路
负5.7无异常
后面就换ic,拆件板上拆个换上了
后面开机了,但是只显示屏幕最上端2厘米,可以触摸
以为IC是坏的,就重新拆了个,装上去直接不开机了,一直重启
后面测了下cpu开机的几组供电,有一组要1v就0.5v左右,然后侧阻值就30多接近短路,(那条好像是PP_SOC)
就像问下是不是cpu被我吹到了,还是显示ic不好也会这样

网友A:
什么温度换的?看看显示IC附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温度换的?看看显示IC附近。

破风枪380度吹了半天才拆下来的IC,装就300
现在不在工作室,明天吧,我把事情描述的更详细点

网友A:
修手机仪器肯定要好,特别是苹果机啊,一块板就一把好风枪了,温度控制一定要精准。不然容易矿大问题

网友:
楼主把显示电源拆了再开机看一下是否正常,,如果还是一样的话,估计吹到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温度换的?看看显示IC附近。

380有点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手机仪器肯定要好,特别是苹果机啊,一块板就一把好风枪了,温度控制一定要精准。不然容易矿大问题

其实最主要的是手工,你要了解你的设备。风枪本身没什么的。只要温度稳定。你习惯它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