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7447大短维修 版号DA0AM7MB8D0 附BIOS

楼主(2017-07-16):
      接一台DELL 14-7447 不开机 接维修电源 5A以上大短.拆出主板接电源烧机.只有PQ1和PQ9发热,其他未发现异常,而这两个管子是隔离管,显然是后级短路电流经过保隔后发热的.干脆跳过保隔把电压加到保险PR19上,后级无明显发热.不管了先去吃饭.    半小时过来看看,是没有找到发热元件.只是PR19周围有温热感.显卡,CPU,桥都不发热.怎么办呢? 两种可能,一是板间短路,二是元件短路.并且这两种短路都应该距离PR19不远,先查元件,从PR19距离最近的公共点电容查起,翘起PC12.PC13 用表测PC12正常 ,测PC13,啊 嘀嘀 万用表响个不停.就是它了,果然后级短路消失.附上亮机BIOS.

DELL 14-7447 DA0AM7MB8D0 PCB AM7 MB REV D.rar

网友:
离得近的话  可以熏上松香就好找了

网友:
短路,烧机大法,瞬间切入故障点

网友:
大短路的对以上的楼主来讲就是送钱的,,动作实在是快,,

网友:
bios是备份的么,你的这台电脑可以,其他机器的可能要合成me,对于高手来说不是问题,如果是工厂未上电的,就是我们的福气了,

网友:
刚好修到 下下一个 明天上班的时候试试

网友A:
大短的,不是地狱就是天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短的,不是地狱就是天堂啊!

haha,说得好!!!!道出了大家的心声

网友:
给力啊。秒杀了。现在发这样的帖子有下载分吗

网友:
象这样的情况可以先通过肉眼观察,看电容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异样!

网友:
这些公共点短路的机器就是送钱给你的机器啦

网友:
好!(此评论虽然才1个字,但语法严谨,用词工整,结构巧妙,琅琅上口,可谓言简意赅,足见评论人扎实的文字功底,以及信手拈来的写作技巧和巧夺天工的创造能力,令人佩服佩服,再加上以感叹号收尾,实在是点睛之笔)

网友:
其实这种帖子  好看又实用   直接  简单

网友:
     短路 现在修起来  都怕怕的  单U 伤不起啊

网友:
用烧鸡法是最好的,,,,,,,,,,,,,,,,,,,,,,,,,,,,,,,,,,,,,,,,,,,

网友:
大短路,只要不是铁壳这些,会烧CPU这些,都是送钱的

网友:
短路的基本是电容

网友:
电容短路不发热的少 是电流不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