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2A85-V Pro不完美维修

楼主(2017-07-16):
主板型号:

故障:触发不跑码,诊断卡复位灯一闪一闪

先测量各大供电,发现问题——总线供电不出。查图,总线供电是一个PWM,是由PU301控制PQ311和PQ312降压而来。

测量芯片1、5、7脚正常,2、4脚不出电压,明显的PU301嫌疑最大,遂更换。

亮机跑码:

修完亮机发现问题,如图,开机一直就显示新CPU插入NEW CPU......,鼓捣一阵无果,上论坛看到案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74363-1-1.html ,直接去测量晶振边上的管子,发现702这个小mos有猫腻,换掉正常, 感谢贴中3楼兄弟!(修好不提示了,但是一直不是很明白其中的原理,有大神不吝出来解释下不?)

装上外配,开始拷机:

以为这样就大功告成了吗,错!试机过程中又发现了个奇葩问题,按开关键开关机正常,按重启按钮也正常,可就是点桌面开始里的重启就死机!(点关机正常,重做过系统也不行)

研究两三天了还是木有结果,修不出来了,哪位大神能给个思路不?在这就先谢过不吝赐教的大大们!!

PS:经过各路大神点拨,试装win7重启死机的故障排除!至此,这块板子完美修复!!
客户之前装的是xp系统,装机也要求装xp,被惯性思维给定势了,看来维修还是发散思维很重要!

关于 "开机一直就显示新CPU插入NEW CPU......" 故障维修的解释:(摘自轩辕思天)SKTOCC#信号是检测CPU插入的,那个702小mos是开关作用,mos管不良导致S_NEW_APU信号被拉低。

—— —— ——加分?谁说的加分,怎么加的分???

网友A:
是不是系统问题啊!重装过系统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系统问题啊!重装过系统了吗?

重做过系统的,换了3个Ghost,试过还是不行。

网友A:
硬件关机跟重启都可以那就应该不是硬件的问题,一般是软件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件关机跟重启都可以那就应该不是硬件的问题,一般是软件的问题吧!

可是试过重做系统都不行,这就没思路了。。。

网友:
你这个主板问题咋这么多呢,点复位键都正常到系统里不能重起一般是软件问题啊,实在不行就叫他硬件重启了

网友B:
点重启死机  换个硬盘试试先

网友:
换过内存没有,可以去PE检测内存,可能会有意外 的收获

网友:
怀疑很可能是内存问题。也有可能是cpu问题。

网友:
有一些特别的问题 BIOS可以刷一个试试,

网友:
软重启就死机,可能像楼上几位说的内存cpu或硬盘问题

网友:
楼主,此板应该不支持xp 吧!你试试win 7

网友:
查一下王据IO供电检测电路,正常情况下为2的左右,你试一试,如果成功了!吱一声

网友:
桥加焊,刷bios,换io一样样试吧,原来现在回复还有30字限制

网友:
这种问题可以考虑换个win7系统排除。。。

网友:
楼主技术还是不错的!!!!可以

网友C:
看点位那个三极管的B极是SKTOCC#,C级到桥内部,信号是S_NEW_APU,并且有上拉电阻提供上拉,上拉电压来自3VBAT_SB,E级接地。正常情况是上了CPU之后,SKTOCC#信号变成低电平,然后根据三极管N管特性,E级接地,那么自然就截止,C极恢复高电平信号给桥内部。估计这个三极管应该是CE内部开路。直接拉底了。

至于你说的在系统里点重启会死机,那么你做个WIN7试试呢?毕竟这么新的板子,XP可能不受用。

网友D:
老司机了,楼主对故障的判断真是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司机了,楼主对故障的判断真是准啊!

不算老司机,小小白尔尔,呵呵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重启死机  换个硬盘试试先

试了换过硬盘,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看点位那个三极管的B极是SKTOCC#,C级到桥内部,信号是S_NEW_APU,并且有上拉电阻提供上拉,上拉电压来自3V ...

感谢版主,明白了。SKTOCC#信号是检测CPU插入的,那个702小mos是开关作用,mos管不良导致S_NEW_APU信号被拉低。之前没试过win7,回头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感谢版主,明白了。SKTOCC#信号是检测CPU插入的,那个702小mos是开关作用,mos管不良导致S_NEW_APU信号被 ...

最好试试WIN7,好没好都在这个帖子上回一下,看看大家还有没什么别的办法。

网友:
管不了机  刷个BIOS  看看    我也碰见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最好试试WIN7,好没好都在这个帖子上回一下,看看大家还有没什么别的办法。

试过装了win7可以,果然这个板子xp不受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试过装了win7可以,果然这个板子xp不受用!

那就行,毕竟XP老了。

网友:
蛮厉害的。那个会提示CPU插入,这修那么多板暂时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