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85刮骨疗伤组图

楼主(2017-07-17):
接货是上家已经清理过进水腐蚀部分,在内存IC/ PU5-TPS51216的11-15PIN部分烧一小洞,未拍图。于是先用刀片小心翼翼的将烧糊部分刮去,考虑到板层中间可能有其它走线,只刮开一小洞。
测内存电感PL4阻值基本正常二极管党400左右,至少没有短路,上下管参数也正常,但VIN对地几乎0欧。当时想烧糊部分已经清理,是不是主板其它部分有VIN短路。先测各电感,没有短路,各主供电上管,没有短路。

VIN对地为0欧时,烧机大法已经不好使了,但还是试一试,不管电压从4V调到10V,电流显示为5A,摸遍了主板的各个角落,除了连接主板的电源接头处线发烫,根本找不到短路点。只有将注意力又转移到PU4的小洞。
仔细看板层中间有发黑的地方,刮-刮-刮,VIN对地有几欧了,于是有了反向。当时也不管板层是不是有其它走线,只有先解决VIN正常后再说。再刮VIN有200多了,最后板层间没有发黑的部分了,VIN参数正常。
然后就是对照图纸补线补元件,还好最后只烧了一条4G内存,正面上绿油图忘了拍。
炎炎夏日,小店无事,也只有做一点修修补补的工作,总共耗时约2小时。
供大家消遣

网友:
这完全是建筑工人改行修电脑呀

网友:
耍猴路人也要扔个硬币,看片也应该赏个评分

网友A:
这已经不能称之为小洞了

网友B:
可以的技术没话说!!!!!!!

网友:
精彩,可惜看不到图片,不然更精彩,呵呵 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已经不能称之为小洞了

刚开始挖的大概只有成品洞的10分之一 ,成品洞当然要有点分量才行。

网友:
有耐心破怎么一个大洞还修的人,一般都 是老司机了!

网友:
这真是煞费苦心了楼主。牛B形容你都不够用了

网友C:
楼主你确定你是专业修电脑的吗?

网友:
我上次有一片忘记了什么主板刮得洞比你大多了

网友:
挖成这个样子不会有什么安全隐患吧!!

网友:
我去  这疗法奇特啊  不过楼主运气好 挂的地方没有复杂的线路  不错 很犀利啊

网友:
烧了个洞 LZ居然还修 是我就换主板了

网友:
耐心,技术好,钱就是该给楼主赚的。

网友:
还好那个地方中层板是没线路的,要不也不能挖!!

网友:
楼主这洞挖得这么溜,完会可以去干苹果手机了。

网友:
这是飞了多少条线,,我看好像很多,,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确定你是专业修电脑的吗?

一语惊醒梦中人,修电脑这个职业说得白一点就是个打杂的,修得烦躁了,偶尔也可以打一下洞。

网友D:
为什么把那个腐蚀了的挂掉后,就能测到阻值呢,没又断线吗,求解

网友E:
以前要是这种板子   很是兴奋  现在  不行了 看见 就直接JB毛的丢一边去  别让老子不高兴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把那个腐蚀了的挂掉后,就能测到阻值呢,没又断线吗,求解

B+短路,阻值为0欧,有阻值就是不全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要是这种板子   很是兴奋  现在  不行了 看见 就直接JB毛的丢一边去  别让老子不高兴

确实是这种板子运气好的话,可以修复,运气不好,板层中间有断线,就费时还不一定能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技术没话说!!!!!!!

生意不好,只有做体力活了,

网友:
都这样还修 我直接换  钱又赚不到还累的半死

网友:
这个有创 意,搞点水泥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