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CFM1D3M 1.0 4M bios修复加电无显示,拔内存报警问题

楼主(2017-07-17):
LENOVO CFM1D3M 1.0 4M bios修复加电无显示,拔内存报警问题,BIOS为4M的

LENOVO CFM1D3M 1.0 4M bios.rar

网友:
现在机器bios坏的太多了

网友A(2017-11-07):
一样的问题,下个看看,等下回复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问题,下个看看,等下回复结果

MMP,我换内存好了,没刷就好了,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