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64 开机不显

楼主(2017-07-17):
开机不显示,二声报警,各电压正常,

网友A:
问一下大神们,这个VID应该有电压吗

网友:
这是什么信号  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大神们,这个VID应该有电压吗

VID是信号组合,有电压(但不一定全是高电平),高低组合来控制PWM输出幅值

网友C:
可能是内存接触不太好,用橡皮好好察察

网友:
    这现象            显卡  有      问题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VID是信号组合,有电压(但不一定全是高电平),高低组合来控制PWM输出幅值

也就是说,如果CPU电压正常,它也是正常的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内存接触不太好,用橡皮好好察察

内存复位电压只有0.24,这电压是不是不对呀,我记得应该是1.5V对吗。三代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吧 。我修这款机器都是焊显卡

网友:
DELL 报2声,很多都是不过内存,可以先换内存试试

网友:
技术挺好的、、、、、、、、、、、、、、、、、、、、、、、、、、、

网友:
2声报警不像是内存吧

网友:
遇到一次两声报警时屏线破了短路导致的

网友:
直接加焊显卡,绝对会好,碰到N台了

网友:
厉害,经验丰富,值得借鉴学习啊

网友:
显卡加焊看看。    这台修过很多

网友:
0.2查一下2机电压有么有出来

网友:
两声是没过内存,先刷个BIOS试试,不行再查其他的。

网友:
刷程序吧 这信号不好测

网友:
内存复位明显不对呀,你查下内存电压撒

网友:
先把内存取了看报几声,看是不是内存没解过

网友:
这机器报警显卡是通病啊。

网友:
先更换内存,在吹一下显卡核心,不行在测电路。

网友:
看下电流与是否有跳变 一般2声 加电流正常 就是要亮机了

网友:
万事刷BOIS 不行就查下内存的条件

网友:
换内存 刷BIOS 干显卡
。。。。。。。。。。。。。

网友:
PVID应该是高低电平吧,SVID是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