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14-3446两声报警

楼主(2017-07-17):
品名:dell 14-3446
症:不上内存4声报警,上内存等一分钟2声报警
修:全板图为:

(1)此机刚送来时,是有时到0.2掉电重启,有时显示,但花屏,是哪种有许多虚竖线的花屏,很像显存坏了。到第二天时,发现怎么点机都不显示了,出现不上内存4声报警,上内存等一分钟2声报警。
(2)未拆机,上内存打值卡,测两根数据线为3.3V,vddspd3.3v,vtt0.67V,vdd1.35v,vrdr0.67v,复位1.35v,数据线与地址线暂时未测,因数比较麻烦。
(3)拆机刷bios,症状一样,换个芯片换个bios来刷,症状也一样。
(4)淡定,淡定,不要怕烦,打内存地址与数据的阻值吧。一测,还真发现一根无穷大的阻值。再用放大镜一观察,内存槽里的针居然都没了,原来是个二修机。
(4)暂时未换槽,如图这样看是否能亮机,还是不亮,又折腾了一通,想想,会不会内存也有问题,再根内存来如图一试,亮机了,多次试机,都能亮。

(5)看来,内存槽是人为的,内存条才是最初故障。

网友A:
DELL报警有代码可查,能帮助判断故障
买个带灯的假负载容易观察线路连通性及主要信号检测
这内存现在要拆得用烙铁了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麻烦这个故障点还真不好找

网友B:
我见过最很的搞破坏是  把桥上的陶瓷戳碎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ELL报警有代码可查,能帮助判断故障
买个带灯的假负载容易观察线路连通性及主要信号检测
这内存现在要拆 ...

带线的好用吗,听人说,带灯的,没有实测来得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带线的好用吗,听人说,带灯的,没有实测来得准确

准确相对于阻值偏差来说,当然实测准,但这现象不多见
对通断来说,带灯的直观快速

网友:
人祸呀!不定上家和客户又不愉快了,呵呵,维修到底报价如何透明合理,

网友D:
会不会 就是原故障就是内存一个针的问题  只是上家没找出问题  再说了  原机内存损坏 是不是 因为内存坏 才导致的的针出问题    不要轻易下结论 上家怎么怎么样  好人还是多的 就算是上家问题 估计也少不了客户的原因

网友:
楼主 还是修好了  问题不在BIOS和内存槽  在内存本身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 就是原故障就是内存一个针的问题  只是上家没找出问题  再说了  原机内存损坏 是不是 因为内存坏 才 ...

我只是根据实际所见,说了一句内存槽是人为的,这基本是一句中性陈述,没那么多想法,更没说上家怎么怎么的。第二,楼主见过内存坏把内存槽里的针搞没的吗,而且还没烧焦的痕迹。再说,同行做手脚都是必然的,我也没说什么,能修就修,修不了就换,现在哪还有哪么纠结的。

网友E:
换个内存槽应该不费劲吧。这样弄的话,客户的内存不是拿不下来了?

网友:
上家下手够狠

网友:
是上家把内存钟弄断一条?这也太狠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换个内存槽应该不费劲吧。这样弄的话,客户的内存不是拿不下来了?

看客户,正在等客户回话。说实话,不把这槽换了,我都揪心

网友F:
怎么看着CPU都像加焊过一个.槽子也不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看着CPU都像加焊过一个.槽子也不换了.?

槽要换的,否则客户一动内存就不亮机了;cpu是我测内存数据地址线前加焊了一次,当时心想,如果阻值不对,还不是要加焊吗,如果加焊好 了,就不用测数据地址线的值了。

网友G:
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同客户沟通了,要修主板,还要换内存条,帮到好说话的客户还好说,总不之于说上家把你的主板搞坏吧。

网友:
这还算好的了,只是简单的动动。

网友:
有时候问题找出来了客户又不修,这就是费力不讨好,别人折腾过的机子就是不想下手

网友:
现在很多人都不舍得花钱修了,有时候搞个半天又不修了。

网友:
一修的人都不让二修的人那么容易修好,总给你来点意外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同客户沟通了,要修主板,还要换内存条,帮到好说话的客户还好说,总不之于说上家把你的 ...

跟他说内存供电烧了内存,主板修好了,内存要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见过最很的搞破坏是  把桥上的陶瓷戳碎

呵呵,我见过显卡只剩下半块的,还好是客户看着我拆的不然真不好解释

网友:
这个做手脚做的太差了。。。。。。。。。。。。

网友:
这个做   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带线的好用吗,听人说,带灯的,没有实测来得准确

那个只是参考测试  不完全准确不过可以提供一些方向

网友:
加分了 这种故障相对还是不好修的

网友:
加分的兄弟是最帅的,我终于有40多分了,混了这么久,这是第二次超过30分。

网友:
两声报警 是没认到内存吧。。。。。。。。

网友:
估计是上家修好了 价格不乐意不修了。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麻烦这个故障点还真不好找,楼主细心。。

网友:
高手了还是要仔细点有耐心。。。。。。。。。。。。。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看客户,正在等客户回话。说实话,不把这槽换了,我都揪心

想当揪心……。……。…。…。……。…。…。…。…。…。…………。…。……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当揪心……。……。…。…。……。…。…。…。…。…。…………。…。……

槽子换掉了,内存条让同行自己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