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L48A71 引导程序

楼主(2017-07-17):
淘宝买的, 电视没修好,程序应该是好的。电视主板坏了正在订购主板。指示灯红灯亮按遥控器指示的闪一下还是红灯亮。 测量主板能正常上电大概3秒就掉电了。有修到这个故障的给说声,看是那里出了问题。

TCL L48A71.zip

网友:
电源板正常的话怎么不先刷机试试,然后再检查一边主板的DC DC电路

网友:
可以使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