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760

楼主(2017-07-17):
开机无显示,量线圈电感无电压输出,按照常规,首先把电压修出来再说,可以查电源ICNCP4206供电条件都有,EN也有高电平输入,于是更换新的电源NCP4206电压输出正常!可以开机显示了!没分了

网友:
相比较来收 供电部分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        这个维修单看着高大上

网友:
主PWM电源芯片损坏,少见。

网友A:
有个蓝宝石6770也没核心,更换L6788A后核心0.9正常,其他小电压电感也正常,就是不显,莫非核心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蓝宝石6770也没核心,更换L6788A后核心0.9正常,其他小电压电感也正常,就是不显,莫非核心挂了?

核心挂的比较少吧,还有核心电压是不是低了点,我有块V星6770开机就1.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