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y470跑0.3安

楼主(2017-07-17):
接到一台Y470 版号la-6881p v1.0跑0.3 有什么通病吗?

网友:
cpu 供电容易坏

网友A:
cpu供电芯片的19v  vin容易断线

网友:
测下供电,那个 电压不正常···

网友B:
19v cpu供电确实没有  可以直接飞线过去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9v cpu供电确实没有  可以直接飞线过去吗

还有这个机器CPU本身也容易坏,通常是CPU供电跟CPU一块坏

网友D:
重点查下U供电 这个u供电 主供电爱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点查下U供电 这个u供电 主供电爱出问题

机子好了   散热器下面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这个机器CPU本身也容易坏,通常是CPU供电跟CPU一块坏

已经修好了  谢谢  cpu风扇下面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芯片的19v  vin容易断线

是的  已经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