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18 820-4668-A BIOS秒亮工厂版

楼主(2017-07-17):
苹果A1418 820-4668-A BIOS秒亮工厂版 亲测可用

网友:
自己沙发  老铁们可以放心下载  如果刷了不亮机  请检查其它问题

网友:
什么叫通杀版 第一次听 什么板号都可以用吗?

网友:
我3432能刷吗???????、????

网友(2017-09-13):
我的不触发能刷吗  没过保隔

网友:
楼主的BIOS示好的,连刷两台都可以OK,谢谢楼主

网友(2017-12-12):
正好有台。点不亮,下来刷刷看

网友(2018-05-17):
我的刷了  风扇常转  机器卡顿  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2018-12-01):
这个bios不带序列号,还有带序列号的

网友(2019-07-15):
此BIOS会出现苹果系统声卡不正常,Windows系统正常

网友(2019-08-17):
刷了不亮机,解密的机器刷了不亮。。。

网友(2019-11-18):
我刷了有亮   显示快,

网友(2020-03-22):
请问这个板号在板子上哪里写的有,我找不到

网友(2020-09-18):
先下載來備用著,以後用得到~

网友(2020-11-04):
会不会风扇狂转

网友(2021-04-20):
好用的,但不帶序號

网友:
非常好用,成功修好一台卡进度条的,就是自己要改序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