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不触发 2.2

楼主(2017-07-17):
GA-H61M-DS2不触发开关3.3正常 Q66 5V 转3.3也正常 短接会通电。但是不跑码   拆AU1  正常

网友A:
意思是把COM口芯片拆了,主板就恢复了正常?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板,可以正常进入系统,但有时会自动关机,花屏,还有时开机一显示就重启,换了CPU也一样

网友:
COM口也关开机的事?我还以为只关不跑马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把COM口芯片拆了,主板就恢复了正常?

对啊,拆了就正常触发开机了 测试都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啊,拆了就正常触发开机了 测试都正常了

COM口引发不触发确实少见,造成没复位的到是很多。

网友:
COM口我还以为只关不跑马呢,引发不触发的少见

网友:
第一次碰到说COM芯片问题也会不开机。

网友:
你是直接拆了, 没装上这个AU1把,  但是我现在也有个技嘉不启动的值班,  刚才把这个板子用洗板水洗了一下, 有反反应了, 但是我现在把料直接拆了。  还是和以前一样, 这个料的位置比较难装, 是不是要把料装上去开机才会正常?

网友:
这么夸张的故障,还没遇到过会造成不通电的

网友:
不触发第一步应该检测主板有有没有RSMRST#信号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