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469 掉电

楼主(2017-07-17):
接到一台DELL5460开机掉电,拔掉内存不掉电,刷了好几个BIOS都不行,这个还有什么解决办法吗,各位大神
掉电
解决办法

网友:
上内存掉电 测下核心显卡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刷过多个故障依旧也许就不是bios问题了 查下其他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有人知道不 思路不对 折腾死人啊

网友:
换个cpu测试一下,如果bga的那就算了,测量信号,复位有没有,电压多出来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