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电池维修

楼主(2017-07-17):
相信很多修苹果笔记本的都遇到过进水电池埙坏现象,但是大家一般更换后,废旧电池就搁置一旁,或者扔掉,
我手头很十几块电池,新旧都有,都是进水造成损坏,保险正常,也不短路,就是不能充电,
请问一下,论坛上有没有高手修过,研究过这个问题,能否把手中的电池变废为宝?

网友A:
估计没有人研究修复这种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没有人研究修复这种电池

也没打算能用住,主要是测试哟个 pro一直不加电池不上电

网友:
读写程序的设备很贵,没有大批量为不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