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398 花屏

楼主(2017-07-17):
A1398的机器独显的  显卡是N13-GT-W-A2花屏 显卡换过    4可显存也换了   还是花 和没修之前一样的现象

网友:
有遇到的大师说一下 显卡显存全换了全新的  没办法了

网友:
机器的版号是820-3332-A。还没有刷BIOS  估计BIOS的问题比较小

网友A:
感觉有点像屏幕故障或屏线,不过机器刚开机用的是集成显卡,你换根内存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有点像屏幕故障或屏线,不过机器刚开机用的是集成显卡,你换根内存试试看

这个市板载的内存 16课 换内存就功夫多了

网友B:
这是N卡吧?动显卡显存的理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N卡吧?动显卡显存的理由?

大师给个明路 。 不知道方向了。

网友:
有规律的格花,你咋不怀疑板载内存颗粒?(这也常见)
另动显卡之前,得切断显卡判断,切断后不花才确定显卡一路有问题才动他

网友C:
内存颗粒   没有怀疑  主要是看到花屏  认为显卡的现象

网友:
修每一台机都是怀着秒杀的心态去干的。。

网友:
是双显卡的吗?有没有可能是内存的问题呢、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颗粒   没有怀疑  主要是看到花屏  认为显卡的现象

内存颗粒的故障也是很有可能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吧独显断开试试。。。你吧独显供电断开,看看还花瓶不。。

显卡排除了开始都说了  。显存也排除了

网友:
显卡 问题

网友E:
内存颗粒的故障也是很有可能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内存颗粒的故障也是很有可能的 ……

你的说法正确, 现在在等客服回话 。还不知道修不修

网友F:
够狠的,都换了还花问题就大了,你看看显存下边是不是被你吹鼓包了,没有的事主板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够狠的,都换了还花问题就大了,你看看显存下边是不是被你吹鼓包了,没有的事主板有断线

你说的这个问题肯定没有  ,。我市全部看了的

网友:
这板显卡花屏是通病  大多PCB问题 修不好的,更爹的苹果  。个人分析 集成度太高6层板 显卡温度太高反复热涨冷缩 把内线拉断了。苹果独显很大一部份修不好的。

网友:
哎。下一步只能换内存颗粒看看了。。大工程。还有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