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OO会死机灰屏

楼主(2017-07-17):
联想G400进小强了,拆开清洗之后,目前可以亮机,但是手摸CPU供电部分就变灰屏了,这是班层坏了吗,

网友:
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去摸?要么虚焊,要么你手导电

网友:
装好测试没问题 给客户收米 不就行了吗 干要手桥摸了

网友:
干嘛用手摸啊,就不怕万一手上有汗短路了吗?只要不摸没问题就行。赶紧给客户

网友:
你不摸也灰屏吗,很可能虚焊了,不行再刷个BIOS看看

网友:
不一定是板层的问题

网友:
看看有没有虚汗的,不应该是板层问题,测电压呗

网友:
使用正常的话  不要纠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