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VE151E11T版号HK5自动上电维修

楼主(2017-07-17):
如图插电自动触发电流0.125.按开关没反应也无法强制关机。以为短路了,拆机看进水机器以前修过的。打各供电对地阻值正常。在次上电发现有3V和5V的待机电压其他都没有。桥发烫。因为以前进过去就直接奔着进水的地方去了。发现 无15V控制电压,插S5_ON正常,最后发现是场馆的问题,换掉后15V电压出来。但是机器上电还是之前的电流差不多等20秒左右掉电待机变诚0.002.此时在按开关就可以正常触发显示。插电自动上电的时候开关上的小键盘灯和大小写切换灯都是亮的。判断是有后级电压先出来。后查发现是 MAIND这个电压上电就产生了。是PR339电阻腐蚀,找个1M的电阻装上就OK

网友:
有图纸还是好修,直接秒杀,呵呵

网友:
为什么现在只能+1分啊 太小气了把

网友:
直接秒杀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