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e1920nw显示器不开机

楼主(2017-07-17):
客人拿来一台三星E1920NW显示器,按开机键无反应,灯不亮,不过电,拆出来测300V大电容无电压,测保险已经不通,马上换保修,考虑到最近打雷下雨比较多,怀疑被雷劈的,后极肯定有短路引起保险烧毁,立马查电源供电部分,果然坏了很多元件,几个稳压二极管1b47a短路,47欧电阻开路,薄膜电容炸开,电源管理芯片ice2qr0665第7脚对地短路, 立马找元件换上,开机亮机OK。

网友:
技术好,实地过来的人,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网友:
料件真多   我都直接换板

网友:
技术好有配件实时替换更好啊

网友:
坏的太多了。我一般直接换板,还比较稳定些

网友:
修这么多还不够个功夫钱的,换板多快还能多要点

网友:
最喜欢接到这样的显示器了,送钱的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你都有,通常电源管理坏的我都没料板直接换

网友:
雨季雷雨,还有酷热的高温,可以创造很多挣钱的机会哦,

网友:
坏了这么多零件,LZ也能找到配件换,厉害了。

网友:
这个还是换吧

网友:
显示器经常碰到这个烧很多元件的

网友:
配件真全呀,我一般直接换板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