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PS 13 闹心维修过程

楼主(2017-07-17):
地点:广州某电脑城内。
时间:上午11点左右。
机器:Dell xps 13 版号D13D REV.D1
故障:开机显示掉电
过程:同行拿过来的机器,说是自己用的,之前换过键盘和屏幕,这段时间就出现问题了,有时候多开几次会正常,怎么用都没问题。
接机,外壳螺丝缺少,客户自己拆开过。
接电测试,开机显示掉电。
拆机,外设全部断开,还是一个样掉,插电可自动开机。
板载CPU,板载内存,硬盘MSATA128G,南桥SLJ8B【苹果板上和yoga上都有用到过】
按照经验,先刷个BIOS试试看,毕竟能亮机的机器,先从简单下手。
在论坛上刷了两个都不行,电流0.55A-0.65A-0.46A-0.50A,无显示。
还是把故障还原先,可能在过程中热到南桥了,发现有点不对,好像好了,不掉电了。
好吧,加焊南桥。下机测试,哦豁,触发动作都没有了,难不成桥坏了,再次上机烤,直接260摇动,结果一个鸟样,求此刻阴影面积为无限大。
先放着先吧,客户不在,先修别的。
在某宝上查了一下主板800+大洋我的天。
再弄一下试试,结果发现开关排线有进水痕迹,好吧,洗洗刷刷,再测,嘿嘿有反应了。估计好了,装机测试。我的天哪。报警什么鬼,发现键盘下键自动粘键,所以报警。
好了,维修过程到此结束,南桥引起的,再加上进水。因为忽略了细节,所以搞了这么久,
再次说明论坛上有些bios是不行的,特此献上亲测亮机备份。
发帖不容易啊,各位看官,点点鼠标加个小分。蟹蟹

网友:
DELL XPS 13 版号D13D

网友A:
像楼主这样收客户多少钱呢  不在过内 想问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像楼主这样收客户多少钱呢  不在过内 想问问

同行还能有什么很高的价格??
一百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行还能有什么很高的价格??
一百以内

有的时候还说说收贵了,有什么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