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ATX-3000绿线未接地风扇就一直转

楼主(2017-07-17):
绿线未接地,一插上电源则风扇开始转不停,量得各个线电压 绿线4.35V,紫线5.1V,黄线12.15V,橙线3.37V,红线5.2V,灰线5.2V,蓝线-11.68V,请问各位大神这个是什么情况呢?

补充内容 (2017-7-18 08:58):
看到板子上有三个多脚的芯片:LM339,7500,在开关管这边有个BHOF70A

网友:
开机电路有故障,需要修复,请详细检查,是否为三极管短路

网友:
要查一下,2次的控制芯片,型号,看看开机脚位,及其相关外围电路的元件。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一般300w左右的没什么修的,但是一个7 800w的电源你查下价格就知道有没有修的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