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4 AMD换主板

楼主(2017-07-17):
一向来看到这种机器就懒得修,通常都会叫客人换板,反正板子也不贵,就百来块。但是如果那天遇上这种绿色的板子就不好玩了,因为你会发现翻完整个某宝,一片都找不到。
在此和各位分享,如果遇上这绿色板子板号: DAR23GMB6B1的,可以大胆的换成这种蓝色的板子,板号: DA0R23MB6D0, 一样的CPU能亮能用的。

网友A:
修每一台机都是怀着秒杀的心态去干的。。

网友:
修每一台机都是怀着秒杀

网友:
对 必须的换一段时间主板 要不咱们修个机子都到30来块钱了 维修行业

网友:
颜色不同 能完美安装和使用 对客户就问题不大 可以交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每一台机都是怀着秒杀的心态去干的。。

有些奇葩问题的修到怀疑人生    现在有台HP321    两条内存显示logo掉电     单条内存可以进系统     进系统打开稍微大点的软件就掉电

网友:
只要能亮就可以了 可以和顾客说换板,这做法我还真没试过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