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 LI2241WD 上下显示错位,请高手指点下

楼主(2017-07-17):
联想显示器 LI2241WD 中间一半位置上下显示错位,请高手指点下,用通用驱动板点过了也是一样,确定是屏幕问题,有修的可能吗

网友A:
我的看法是 逻辑板时序电路程序出错,  这错位错的一点毛病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看法是 逻辑板时序电路程序出错,  这错位错的一点毛病没有

用通用驱板板点屏,显示也是这样的,问题在屏幕上面,没修过这样的屏幕问题

网友C:
是信号源有问题吧?一般不可能出现这种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通用驱板板点屏,显示也是这样的,问题在屏幕上面,没修过这样的屏幕问题

这故障这么诡异,以前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毛病。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信号源有问题吧?一般不可能出现这种故障。

看着是监控信号,不知道楼主换成主机信号,显示怎么样。

网友:
屏幕错位一般修不好,花屏偶尔还可以修复

网友:
这种屏上问题一般修不好,能用就用一下了。

网友:
没看出来什么问题,,,我是老小白

网友:
通用点都这样,屏有问题呀,一半的一半,有条件换个主芯片看看

网友:
修这种问题要是有料就好搞。没料就不要搞了。搞了也白搞。

网友:
是信号源有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比较大,还是换机器吧。

网友:
屏幕坏了 需要有压屏机 很难搞 换个旧的  随便赚点钱德勒  你说呢

网友E:
屏幕上也有芯片,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着是监控信号,不知道楼主换成主机信号,显示怎么样。

换成主机信号也是显示这样的,确定是屏幕上面的问题,不知道从何修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幕上也有芯片,换个芯片试试。

屏幕上面的芯片,又没件,就算订芯片回来也不敢随便换,怕换完了,恢复不了原状,没法交待了,放弃了,还给客户了

网友:
找块原装板试一下,剩下的就是屏幕的问题啦

网友:
没见过这种情况,不过感觉应该问题出在逻辑板上

网友F:
屏上有芯片,换一下试试看,如果不好就换屏吧
chengyun20086
现在这年头,谁都忙,没把握的事,谁也不会浪费时间在这上面,还不如玩会呢,你是说吧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屏上有芯片,换一下试试看,如果不好就换屏吧
现在这年头,谁都忙,没把握的事,谁也不会浪费时间在这上面,还不如玩会呢,你是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