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PD3 D0 D3 C7

楼主(2017-07-17):
昂达N61PD3 D0  D3 C7 循环跑  一看就觉得是BIOS 了。。但是 刷后无果   换内存  换CPU  拆COM 芯片都一样。   最后内存曹清洗用东西刮刮好了。也许是运气吧

网友:
哈哈,这个真是运气好,不然就难搞了,又没图纸的板。

网友:
运气真好,上次有一块昂达主板内存不过,修了半天是CPU 底座有问题

网友:
修笔记本有时会洗下槽子,刮下。。。就算是运气,你也想到了,不错

网友A:
有时候修多了,就会先繁后简,其实这问题摆在板卡级维修的人手里反而好弄了,内存槽来回清理呗,然后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修多了,就会先繁后简,其实这问题摆在板卡级维修的人手里反而好弄了,内存槽来回清理呗,然后就好了 ...

这种感觉不怎么靠谙,,可能会不稳定,,我就是这样混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感觉不怎么靠谙,,可能会不稳定,,我就是这样混过来的,,

板卡级维修哪有多少靠谱的。有进去心的基本都向芯片级维修这类靠拢。

网友:
我有一昂达的板子,COMS放电就能正常开机,关机后就不能再次开启了,需要再次放电才行,请问楼主咋办

网友:
不过这种问题,换一个内存槽试一下也能查出来的

网友:
我们修到这种不过内存的故障一般都先用橡皮擦把内存条金手指擦干净试下,还不行的话,就换一个槽子再试,再不行的话就换一条内存条试下,然后再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有一次当着客户面擦内存条好了,叫他付20元,还说这样还要收费呀!所以有时候不能太老实,不然吃亏的是自己。

网友:
这样的档内存故障先易后难就是先檫拭内存槽,不行再查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