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山寨笔记本板号V35 MB ver:D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7-07-17):
接一台白色的山寨笔记本,板号是V35 MB ver:D,插电完全没有电流,拆机发现19v接口的保险丝断了,心里窃喜,看来捡到钱了,料板上拆一个保险丝装上,通电,通电,还是没有待机电流,只是下面的二极管有19v 了, ,接下来就想网上找图纸,找待机芯片,看电压有没有到,结果发现网上没有这个主板的图纸,,只能胡乱测了,发现主板除了这里有19v电压,其他地方都没有电压,仔细看这个19v电压通过二极管有到主板背面,但是背面没有19v电压, 背后的APW7080没有电压,百度APW7080,发现该芯片1脚应该有19v电压, ,于是直接在二极管的负极飞线到APW7080的1脚,插电,出待机电流0.02,开机,完美显示

网友:
撒子玩意啊。。 保护隔离用这个芯片???

网友:
楼主修的是保护隔离不过吧

网友:
楼主修的是保护隔离不过吧!!!!!!!!!!!!!!!!!!!!!!!!!!

网友:
这种山寨板子 没有完整图纸 维修相对难修点 加分了

网友:
才发现还有用APW7080做隔保的

网友:
没有图纸    胡测也能修好也是很牛了

网友:
学习了,我看到这种机器就烦。。。。

网友:
没有图纸都修好了,楼主经验很丰富吧!

网友:
,你哪来的图纸你哪来的图纸你哪来的图纸

网友:
什么玩意  保护隔离什么时候有芯片控制了 ?

网友:
楼主牛逼   刷一波弹幕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有图有真相,楼主艺高人胆大,完美解决,赞一个!!!!

网友:
没有图纸的情况下,能修好的电路故障,给楼主加点分

网友:
没有完整图纸 维修相对难修点,好厉害

网友:
没有图纸的主板最烦了,只能单独找芯片图纸了

网友:
山寨机真心没什么想法 。。。。。。。。。。。。。

网友:
你这是直接把19V直接拉过来了 保护隔离都没弄

网友:
山寨版   有点问题    都能看得到    基本  都是设计缺陷导致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啦啦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这种板子看到就头疼,经常看到这种机器都懒得修了。

网友:
隔离保护没修好直接短接很容易烧其他的地方这样做不好 我以前也这样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