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3442

楼主(2017-07-17):
14-3442集显版号13269-1 ,触发0.05风扇转 ,只有3 5v电压,其他都没有 ,刷了BIOS不行,更换51716OK,但是开机无显 电流 0.3 0.44 0.37  求助?把原机BIOS刷回去还是一样

网友:
                     电压开齐了么?测下SMB有无波形

网友:
电压 都有 ,刷了几个原厂 修改都不行, 后面客户不修了

网友A:
bios排除了的话 只能加焊一下U试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排除了的话 只能加焊一下U试试了

换了 板载CPU OK,好贵的板载CPU

网友:
查下供电条件,这个机器是5代的 CPU坏的蛮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