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 L复位灯长闪维修一例

楼主(2017-07-17):
今天早上接同行送修的一块主板型号是:华硕M5A78L LE  REV:1.0
故障现象:诊断卡代码跑00复位等长闪
测量全板电压发现内存的SPD电压和北桥的电压为0.22V和0.25V,正常是3.3V。通过跑线发现内存槽的右下角一个非常隐蔽的地方断线,然后直接在背面电源口拉了个3.3v飞线到内存的SPD针脚,在次上电测试跑码亮机。

网友:
细心细心心细,修板的第一条,捡到了

网友A:
缺北桥供电,北桥发不出来复位信号,SPD供电缺引起不读内存,你修SPD电压都好了,没修北桥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缺北桥供电,北桥发不出来复位信号,SPD供电缺引起不读内存,你修SPD电压都好了,没修北桥供电?

SPD这个电压和北桥供电UP7704的第三脚VIN相连

网友:
华硕这样的问题经常出现

网友:
SPD很容易被烧断的。。。。。。。。。。。。。。。。

网友:
路过,学习,赞一个!路过,学习,赞一个!路过,学习,赞一个!

网友:
不会修板,路过瞧瞧。涨涨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