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7-07-17):
第一次修470掉电  是温控的问题   ,第二次修是3V转换电压的问题,这是第三次修。故障还是不一样。  机器故障时 有时候可以开机进系统  不定时掉电,掉电后有时能触发  有时不能触发。 拆机后发现 待机芯片 和 PCH都 修过,  测量机器在不触发的时候  待机电压不正常  5V~1.5v   3V  ~0.8V   一直来回跳  断开主板3V 5V跳线后  电压正常  3.5V 对地阻止  100+   应该也是正常。  于是从3V后继查  一直拆到 0.75vsp  供电芯片 PU602  3V供电滤波电容的时候  待机电压正常,电容没有明显短路  更换后正常   。 因为是之前修的机器     就没有拍图片了

网友:
滤波电容的问题啊 我这台ACER 4349有时5分钟掉电 有时半小时  有时一个多小时   挺麻烦的 集显的

网友:
容的问题啊 我这台ACER 4349有时5分钟掉电 有时半小时

网友:
半个小时至一个小时掉电有时最难修,我都不敢接,修得不亮了就赔了,除非价格高到可以买一块主板。

网友:
最烦这种机器了。我一般都不接,怕客户找麻烦的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  35伏滤波不良导致不定时掉电    这种有经验还好修 没经验的话就苦B了

网友:
电容问题   不容易发现啊   楼主换上能好也是运气了

网友:
y470也有着故障?以前修的z470有这个问题,同类型的故障归类研究

网友:
这个问题没遇到过,修这样的故障太费时间了

网友:
厉害,掉电的机子都不太好搞——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啊.最怕修这样的机器 修的头都是大的

网友:
楼主,真是心细人,要不是修不出来的

网友:
滤波电容 出现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