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手机维修]
在只有主板的情况下怎么判断主板是否修好

楼主(2017-07-17):
vivo x5pro进水不开机,给客户换了主板,旧的主板就留在这里,我打算自己再研究下,看能不能修好,客户把手机拿走了,我怎么才能确定这个主板是不是修好了呢?看电流吗? 之前修过一个vivo的主板,靠运气修的能开机了,电流正常,但是开机一直提示手机温度过低,还是有问题,所以只看电流也不能完全判断主板是好的啊!怎么办呢

网友:
电池检测脚看看呢。。。手机温度过低?VIVO机器没图纸不好干啊。都不知道温度电阻是哪个。

网友:
这不好说,有时候有些板子不接屏,根本不会有下一步动作。

网友:
这个好像还真没法准确判断。可以收集一些常用机型正常情况单板开机的电流,可大概判断

网友:
这个真不好判断,一般都是看电流,但前提是你对这机电流非常熟悉!

网友:
淘宝买个屏幕。买个运费险啊,再或者放那,以后会有同样的机器来修的,

网友:
6楼方法可行的、我试过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