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开机灰屏

楼主(2017-07-17):
故障现象:G480开机灰屏

维修过程:开机灰屏。

第一步,先外接测试一下是否有显示;

第二步,无显,那就可以拆机确定为主板部分问题了;

第三步,灰屏通常很多人都会去先修显卡,其实可以先把显卡供电电感断开测试。盲目做显卡只会导致问题扩大。如果断开显卡后正常那就可以确定是显卡。反之就可以排除显卡问题了。我这断开后依旧,后经测试,刷主板U6001后正常显示。

网友:
U6001   是BIOS吗?

网友:
灰屏 刷BIOS 就搞定,哈哈。。 少见了,,,长见识了

网友:
是不是显示程序,dell5520开机响8声,刷显示程序一样吗

网友:
是的
是BIOS,刷了就好了

网友A:
这是刷BIOS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刷BIOS好的吗?

是的呀,刷了就好了,

网友:
灰屏断开供电电感显卡还会显示吗